上主板不能触发

楼主(2008-09-16):
一电源跳绿线电源正常,,但是上主板却不能触发??
是电源那里的问题呢??
主板是正常的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吗? 如果正常 可能负载在嫩能力太差   电容问题 可能性交大.检查 300V 电容 其中一个有问题 会出现以上问题  还有其他各输出的电容

网友(2008-10-29):
谢谢,,,检查中,,,最近太忙了,,都没有上来。。

网友(2008-12-26):
呵呵,跟我的主板一样呀,大哥,你解决了没有呀

网友:
我遇到过是电容问题,不能触发还有很小的响声,换几个1500UF电容后正常

网友:
power good 电压是不是正常呢?

网友(2009-03-10):
pgood不正常会出现诊断卡显示FF,复位灯常亮,但不存在不触发。

网友:
你插上主板后再测一下紫色的待机电压对不对,如果不对就要检查待机电压形成电路中的滤波电容和整流二极管(最好是代换)。

网友:
PG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