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VGA头,3.3V就短路。请高手帮忙。(已解决)

楼主(2008-09-16):
845主板,板载显卡,{已经换过I/O,换过时钟芯片,都没用}
一接上VGA头,3.3V就短路。这种怪现场,有人遇到过吗?
请求给点头绪。谢谢了。

(原来是i/o的问题,我换好i/o的时候其实已经修好了,只不过我的CMOS跳线没有跳回,哈哈)

网友:
是你自己没有焊接好吧啊。

网友:
是不是VGA头上的一些金属片,接到3.3V了.再一个就是15针有歪了吗

网友:
不会的,I/O和时钟芯片,还没有换的时候,已经是这样的了。

网友:
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也就是能跑完代码吗.....................

网友:
一点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说明一下,跟CPU供电没关系的,CPU供电很正常,测过阻值也很正常。
就是一接上显示器的接头测量3。3V就短路。

网友:
拆了换个VGA头看下~还不行就是NB里的问题了~
对了你打过VGA的值没有?

网友:
希望以后大家不要像我这样粗心啦,差点把修好的板子扔了。好险啊-_-!!!

网友:
你什么问题要换IO啊。。不开机???

网友:
原来是开机诊断卡显示B0AA

网友:
哦。。原来BOAA就要换IO的。。吸收精华。。。谢谢。。

网友:
我觉得是,不同的主板跟不同的i/o出现故障时会出现不同的代码吧,一切应该要按实际情况出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