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 变成照片底片了,谁来帮帮我

楼主(2008-09-16):
品牌:三星940nw
故障:显示不正常,反白显示。(下面有图)
经过测试,用通用驱动板,点屏,故障以旧。没的说了,屏的毛病,屏的主芯片是AUO-030,在淘宝上买了一片,今天到货了,小心翼翼把芯片换掉,心想200大元,就要挣到手了,上电一开机,傻了,和以前一个样,那位师傅帮帮我,看看那里出了毛病啊。
芯片

网友:
这个不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A:
我记得一个朋友修过,是屏上负压那块的一个小芯片坏了!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了!

网友:
问一下"欣航科技"换AUO-030只有200大元,你保多久?

网友:
1个月啊。。。。。。。。。

网友:
是那个。1518吗?

网友(2009-02-16):
有没有知道,这种反白显示是怎么回事啊。弄的我迷糊死了,修了N次了。就是修不好。主芯片,AUO-030换了,1518BE 也换了。还是反白显示,有没有高手啊指点一下啊。

网友(2009-10-27):
是屏坏了,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的

网友:
你可以用通用版点一下,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5720-1-1.html
好好看看

网友:
可能负压不够吧

网友:
你换一下屏的主芯片

网友:
负压及分压网络电压8组的

网友:
三星940 943NW 943BW这几款机子拆屏后,屏接口很易坏的,我碰到了几个,你用通用板时,测过屏线的对应电阻吗?呵呵,没准也和我一样,没有测过就上通用板,要不就是没有测全上的通用板!这款屏的屏线接口卡子坏的太多了

网友:
我碰到几个联想的紅屏

网友:
换去了 屏问题了!!

网友:
大芯片坏的话 一般不会引起这种整体性的问题
一般会不定时的花屏 或者 红红绿绿的 这种问题 就是GMA电路和负压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