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通电后风扇不转,我测电源输出14 15脚电压为4V左右,其他引角电压均为0

楼主(2008-09-16):
请教个问题???

我的ATX电源通电后风扇不转,我测电源输出14 15脚电压为4V左右,其他引角电压均为0 哪里出了问题???

二次整流二极管如何测好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网上查过资料,好像那两脚的电压4V是正常范围啊
呵呵....就是绿线和黑线的电压???

网友:
黑线0v.绿线5.2v 3.6v哪里出了 二次整流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只测到一个4V ,其余均为0,可能是二次整流管的问题?
怎么测??

网友:
描述不清楚,而且还不知道整流管怎么测量,足见你基础知识的缺乏,建议先看其他帖子,再求助动手修。

网友:
先短路绿线/黑线试试,看风扇是否会转,测测紫线是否有+5V输出.
再把你遇到的问题描述出来,
就这样讲,就算是高手也很难帮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短路了黑线和绿线。。。风扇不转。。。。紫线无5V输出
单测黑线和绿线输出电压4V 其余均为0
情况就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常电压是多少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