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7500芯片通电后的电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8-09-16):
电源紫色线有5V ,绿色线有2.50V
短接绿色线与地线,风扇不工作,
查了KA7500芯片12脚有13.39V电压输出,14脚有4.59V输出, 通电后KA7500芯片4脚,有高压平3.73V,
20针插座,3.3V/ 5V /12V没有电压输出
附图帮忙看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谢谢

网友:
14脚电压有问题,正常应该为+5V,
先换之.

4脚高电平,电路进入保护...

网友:
芯片我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电路保护要怎么检修,能详细点吗,俺很菜的!

网友:
电源的保护电路 设计都大同小异  其设计理念就是在电源过高时起控切断输出  4脚电压升高  在排除电源输出电压异常的情况下就可判定是保护电路自身出了故障   保护电路中一般由三级管  几只二极管和电阻.稳压管组成
        工作原理只要你弄清了pnp管和npn的导通条件就不难理解了 三极管坏的比较的 其次稳压管 二极管 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