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7彩虹CNF4X无复位故障。

楼主(2008-09-16):
7彩虹CNF4X无复位,测CPU供电正常,VTT,时钟正常,最终发现NB供电不正常,无电压输出,其供电电路由RT9202组成。换RT9202后故障不变,后换两个供电MOS管,故障还是依旧。测附近元件没有发现坏件。
最后发现在一个6。3V1000U电容被换过,上面看没有爆,拆下测其容量变得很小,换之故障排除。
此板的通病是RT9202容易坏,还有旁边的一个滤波电容也容易坏。此电容原值是16V330U。一般坏后用6。3V1000U代换,但用不了多久此电容又坏,大家注意一下,此电容最好用质量好的原值电容换。

网友(2009-05-22):
此类型的板子都有通病
一般NB 供电易出问题
9202或9214

网友:
请问怎么在基地里请求帮助啊
版主看到给我个回复
我手上有几块IBM(845)的主板
第一块是CPU边有几个电容鼓包,更换后开机到LOGO画面不动,死机。原本只是会死机
第二块是通电不显示,把电源线重插就是可以显示,但一样开机到LOGO画面不动,死机
第三块是开机十秒左右会断电,手触摸CPU供电的MOS管有几个发烫,更换后不会断电,
但同样出现开机到LOGO画面不动,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