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

楼主(2008-09-16):
945芯片的主板.集成显卡.品牌不详.放在机箱里不定时断电.断电以后不断重启.偶尔能够进入系统.如果主板拿到机箱外面放在桌子上面却一切正常.各部分电压正常>声卡供电稳压器78L05巨烫.手根本放不住!明显温度不正常,12V正常5V正常.不知何故???电源已更换过.

网友:
都同一个电源吗?可能你的机身很旧了,潮湿,变形都有可能造成你所说的情况,声卡供电稳压器78L05巨烫?发烫是正常的。

网友:
查5V还有相连的元件吗?可能有短路.

网友:
看是不是那里嘘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