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V8单桥的集中性问题。急求解。

楼主(2008-09-16):
升技NV8单桥,NF4的,现在是CPU的主供电,桥的供电,内存供电也全正常。检测卡灯也复位。我量过了,只有PCI的时钟,PCI-E ,DDR的时钟没有。我用万用表表量的,PCI-E没得电压,DDR只有0。23V,不够。现在是开机跑50,没得反应,也写过IBOS了。压了桥与座子没得用。桥是南北合一的。上面有一个风扇吹着。我想是不是空焊了。桥啊。有风扇吹不应当发的热大,引起空焊。有经验的兄弟来说下子,我现在如何做呢。

现在我加焊了第二块主板.已经能跑码了.修复.想不通.桥上加了风扇的板,也容易脱焊,而且是同时脱焊的.强啊.我以前见的桥上不加风扇的只有铝块的,就容易脱焊.各位小心啊,电压都正常的,就加焊下桥,不要多想,真是浪费时间,明天搞剩下的,看到底是不是全是脱焊先.结贴子.

网友:
在大约8块板一样的故障。所以是集中性故障,我在加焊桥中。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先把时钟修出来吧!如果还不走码的话加焊北桥吧...

网友:
压座压桥试试啊~多试几次先确定下是不是虚了

网友:
第一块主板加焊后,。现在是不能加电,我换过IO还是一样,估计加热温度高了点,215度上面,
看来NF4的桥温度要得低点。我现在加热第二块板,估计此板就是桥有事。按桥有时没得变化的,在NF3的板上我试过多次了,加焊就好。不知第二块主板加焊情况如何。此少你不能不加电啊。

网友:
这个板子是通病都是桥开焊,我出了一百多块,反了一半多唉

网友(2008-11-08):
边看边学,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
我也修过几块,有的加焊以后连启动都不起了,高手指教,是方法不对,还是温度过高了

网友:
加焊单桥板要注意温度,还有板变行要把板固定好,最好两面一起加热

网友:
NF4主板的发热量肯定大,这样的主板很容易空焊,FOXCONN也是一样的。

网友:
现在64位AMD主板大部分都有虚焊现象

网友:
楼主说的内存电压只有0.23V明显着电压不够为什么不先修电压呢,也不一定都是桥空焊造成的啊,首先得先保证此板在电压复位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再去压桥看是否走数,一切都正常压着也没反应那就推荐楼主直接把桥做了!

网友:
正在学习中!论坛让人受益

网友(2009-07-21):
哎,现在修板没做BGA的。都只有看到哦。桥空的板太多了

网友:
楼主只是用风枪加焊的吗??是用什么型号的风枪啊??有没有板下加热???

网友:
LZ真是不了解,桥上有风扇才愿意空焊呢,锡在桥高温时虽没有达到融化的阶段,但是锡变的很脆,风扇一转震动把锡拉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