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845GLMS故障

楼主(2008-09-16):
一块杰微845GL主板不开机,直接强行短路绿线和黑线风扇动一下就不动了,测量内存供电管击穿,更换后上P4  1.7CPU。测试卡显示FFFF不跑码,CPU的电压为1.78V,请问怎么修,谢谢。

网友:
刷一下bios呢,试一试

网友:
测下时钟和复位,南北桥供电.

网友:
已经搞定,是COMS跳线别人跳错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