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S630代换问题

楼主(2008-09-16):
我手里有IRF730,IRF830,IRF840.电流小点,可不可以代换二次电源管630。谢谢

网友:
可以啊,没事,你换完别忘了查一下S极接的电阻,和D,G上个接的限流电阻啊

网友:
可以啊,我一直是用IRFS634代的630.

网友:
可以代换,其实坏显示器板很多630,634这些管

网友:
630 634 640

网友:
IRF730代换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