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107T 无信号输入时白屏

楼主(2008-09-16):
菲利普107T 无信号输入时白屏,什么原因
有信号输入时可以显示,

网友:
屏F1坏啦?

屏的供电没上去...

网友(2008-10-29):
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以及跳线

网友:
也有可能是高压板问题

也有可能是高压板问题,高压板:供电调整管。在没有信号时,高压板一直有供电,正在工作。所以出现白屏。这种机器,在有信号时显示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