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浦17寸纯平亮度不能调、字模糊

楼主(2008-09-16):
菲利浦17寸纯平,型号:107T21
现象:字模糊,面板上调亮度到最高100,不够亮。
拆开看有两个调节钮,两个钮都不能调节亮度,但两个钮都可以调聚焦:但不能把字迹调到最佳清晰状,
求教解决思路方法,谢谢
调亮度

网友:
你进入工厂模式调一下看,要是清晰度调不好,也许高压包电位器性能不良,或是显像管有些老化,啊,你调一下副亮度和副对比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