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mos中间针没电压?电池有电3.06V正常

楼主(2008-09-16):
我有一块主板cmos中间一根针没电压.可是32.768晶振确有电?我把跳线帽拿了晶振也有电.那块板是被雷击了.因该是南桥坏了.不过拿了跳线帽也没电压就搞不明白了.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我跑了半天电路也没从针上跑到电池上面去才几cm的距离汗.
主板

网友:
跑错了吧?中间的应当是进SB的~跑过一根看下`很简单的~先找找二极管啊~

网友:
对了好象中间是接桥的晕难怪跑不对.3Q 主要桥坏了我也没怎么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