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25(已解决)

楼主(2008-09-16):
磐英主板,开始跑c1,重新按内存,正常开了一次机,再次开机时跑25,不知道这个25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接触不良与内存质量不好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显卡不过,换张显卡试试.如果不行,查显卡供电和插槽及数据线

网友:
显卡已经
换过还是跑25

网友:
那就刷BIOS试试!

网友:
看你什么显卡是插显卡还是不插显卡跑25

网友:
换张PCI显卡试试.再次开机跑什么.

网友:
我的是映泰的主板,775机构的,V/A芯片,
P4M890-M7 SE 映泰主板,
775 结构 VIA P4M890 / VT8237A
送修时是不能触发,目测南桥附近好多电容,电阻碎了,一个一个,补了回去,电容,我是看他体积的,电阻,我是根据附近的电阻来补的,因为电阻上面,没有数字标,(瞎补了几个)
没想到可以触发了,但是代码跳到25就不往下跑了,
小啦叭也不叫,也不报警,键盘灯也不闪,
我怎么查呀??
内核有1.34V
内存电压有1。94V
芯片组有1。33V

BIOS写过了,无用,

网友:
我的已解决,换内存OK

网友:
看来还是内存问题。呵呵!

网友:
相当多的内存故障会停在25的,好像是显卡其实是内存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