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奇怪,超经典462主板故障。(已修复)

楼主(2008-09-16):
主板为462接口主板,型号不明
客户拿来时故障为装不进系统,技术员清了下恢尘就点不亮了
故障现象:跑C0-D3-EC,测内存V,CLK。VTT都正常,显卡工作条件也均正常,无思路时,看北桥尘多,就用助焊剂冲了一下北桥底下锡珠,吹干,触发跑D3自动断电,再点开关针无任何反应(郁闷),必须拔掉ATX插头才能再一次触发,但还是一样D3断电,怀一前面冲北桥末干,所以加焊了一下北桥,故障依旧,于是换IO/83697,晕,不亮,再换一个能点亮,但风扇转一秒即停,,再点开关无反应,拔掉ATX点故障同上,怀一有短路,就测了CPU供电电感,阻值为5,明显小了,MOS管都正常,怀一北桥击穿,测了一下内存旁边到北桥的上拉电阻,有几个几欧的不记得,是单个的不是排阻,发现连北桥的一端为0,晕了,判定北桥击穿,狂郁闷,换IO,北桥怎么会穿呢,于上又用万用表到处量量,奇迹出现,报着最后一线希望随便点了一下触发针跑C0-D3-26点亮了,关机再适都稳定了,装系统也装进了,此板修复。

本来板修好是高兴的事,但一头雾水啊,真是奇怪,明明量CPUVCORE电感阻值只有5,而且北桥电阻也为零啊,不是北桥击穿了吗?而且换完IO明明是风扇即停,明显有短路的,怎么奇迹般的又好了呢?请大家给点意建。

网友:
此板估计有虚焊的地方,楼主瞎猫碰见死耗子,搞好了

网友:
北桥内部可能有个稳压2极管吧!2极管穿了   量北桥肯定穿了   再次开机由于电流过大   此2极管烧掉了  所以好了   以上文字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网友:
晕了,忘记说明了一点最重要的,奇迹出现是和原来状况一样,C0-D3-EC,但不断电了,换了个毒龙900C PU好了,看原先CPU,表面的四个点都压扁了,估计是取下清洁时弄坏的,但因为跑这样的码所以没有怀一,
应该原先就是CPU问题的,但为什么有后面的奇怪现象呢

网友:
你修都没修它怎么会好啊啊

网友:
462的最爱压塌核心的,有时候能开机但是有很多奇怪的故障

网友:
462的板子比462的CPU坏的烧的多。
462的CPU实在是太差了,我手上都坏了好几块

网友:
462的板子比462的CPU坏的烧的多。
462的CPU实在是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