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主板不认光驱了。

楼主(2008-09-16):
坛子里有研究光驱的前辈吗?我有一台刻录机突然不能读盘了(故障的前一天还能装系统),现在的故障现象非常奇怪,总结如下:
1:在我INTEL845主板CMOS里可认到它,并且进入系统后,有盘符。但放入任何光盘,都是有雌雌的响声,但不是主轴电机转动盘片的声音,等到光驱指示灯熄灭后,因无法读盘想取出光盘时,右键点击光驱图标,却找不到弹出光盘的选项,只能按光驱的弹出键才能取出光盘,取出光盘后光驱图标消失了,系统硬件管理器也找不到刻录机了。如果不放入光盘,弹入弹出均正常。
2:用精英的威盛P4X266主板接此刻录机,系统提示无系统盘(连硬盘都不认了),拆下光驱才能启动,并且认其他光驱。
排除法做到这里,拆开光驱在只接ATX电源的情况下,在托盘入仓时,光头有发出红色的光,并且激光头组件有上下移动的机械动作。但主轴电机不转,不知是否正常。请有这方面知识的老鸟们指点一下,此刻录机一年前购买自用,但只刻录过8本光盘,以后装系统等均有单独的光驱,不应为光头老化。以前用此光驱成功刻录的板子是SIS661FX芯片组的,难道这款光驱同时和这两款主板不兼容吗?SIS661主板卖掉了,现在也无法做测试了

网友:
芯片损坏的可能性极高。

网友:
张老您觉得哪个芯片的故障,我看了下光驱上的芯片还是比较好焊接的,不插数据线只接ATX电源的情况下,光盘托架入仓时主轴电机应该转不?谢谢

网友:
根据现象1说明光头已经不能找到光盘,引起系统不丢失光盘。
根据现象2说明是有信号通道引起。
根据补充说明光头已经认不到光盘。
根据你说的光头有较强红光,肯定是DVD机,不要修了,基本没有可能修出来。

网友:
看看声卡驱动有没有正确安装了。如果没有正确安装。也会在WINDOWS里不认光驱的。

网友:
电机控制IC坏了,电机不转,有光束却没办法寻道,不插数据线只接ATX电源的情况下,光盘托架入仓时主轴电机应该转的

网友:
我的LG刻录机也是同样的问题,不过电脑上面能认光驱,但不能读盘,也是主轴电机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