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0c不能开机,提示没有系统盘、硬盘错误

楼主(2008-09-16):
n610c不能开机,提示没有系统盘、硬盘错误,但有时能进入系统。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不能开机, 还能提示?? 楼主有点不知所云!!!!

网友:
就是开机不认硬盘,

网友:
这机器:我也遇害到过你换个硬盘试试如果不行:你就换南桥吧:准能好。

网友:
你先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有时能进系统说明,可能是南桥脱焊,加焊南桥即可

网友:
硬盘的可能性比较大,测一下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南桥能换吗?芯片哪里能找到啊,要多少钱?

网友:
硬盘是新买的,三星硬盘120G应该没问题的,这个硬盘装好系统用半个月就出现有时不认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是在主板的什么位置?是打开键盘后,硬盘位置的那个大的芯片吗?

网友:
记不清这个机器是不是有硬盘转接口了,以前有HP的机器遇到过这种问题,是转接口的问题,呵呵,参考一下!!

网友:
桥虚焊的可能性最大,先加焊桥,一般是能修好的。

网友:
还是按先硬盘到板思路(个人观点),先找个硬盘和系统换了试,不行再考虑板!也可以光盘启动进PE系统,能进PE,一般主板没问题!

网友:
可以按住南桥看是否每次都能进,如不能,可能BOIS也会导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星的硬盘返修率好像是最高的哦!你应该测试哈硬盘!新买的也不一定是100%ok的!

网友:
呵呵,先把光驱去掉看看?

我以前遇见光驱和硬盘的跳线冲突的事情,更换光驱就好了.

网友:
能进系统,这么会认不到硬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硬盘转接口用酒精洗了一次,还是不认硬盘。有时按一下硬盘重启能认硬盘可以进入系统,可现在怎么按都不认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主板电池没电,应该会报错的

网友:
晕,你不是搞维修的吧,南桥在哪你都不知道,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