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TFT5000S怪病 高手出来指点下不胜感激

楼主(2008-09-16):
通电指示灯频繁闪烁,按开机没有反映,然后等待指示灯熄灭可以开机,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屏幕象被风吹的感觉画面不清楚,有的时候更严重,有的时候直接把电源拉了在插上又正常
[
]
不清楚

网友:
应该是里面有电容失容引起的。你有没有检查过了?

网友:
支持支持!!!LZ拆开看一下吧!

网友:
哈哈 估计也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拆开 电源电容都用 电容表检查 一遍 测量输出电压 也基本正常 没有修的地方了

网友:
很明显 画面的左边 都有一块 黑的没有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