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的疑难杂症

楼主(2008-09-16):
最近修到一台ibm z61t的机器,同行拿过来的时候是加电无显,经过一番修理,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机器开机时间一长,重启之后就开不了机,开不了的时候,测各个电压均正常,就是不亮。但是过一会冷机之后又很正常,只要机器开着多久都不会死机或者掉电,但是一重起或者关机,就开不了机,怀疑过南桥做了之后还是老问题,希望有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二。先谢了

网友:
不知你第二次不亮的时候走信号吗:还是不走信号呢。

网友:
我感觉你这:可北桥问题:一前我记的有一款八亿时空的500的机器就是有这毛病:机器冷机能开机:时间过长会重启:还有就是热机器开不了信号跑不完:之后换了北桥才好的。

网友:
IBM R50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关注楼主怎样解决!

网友:
手上没有示波器,无法测各个点的信号,已经做了北桥,故障依旧。希望高手继续指点指点

网友:
别老换桥啦 为什么不换开机芯片呢?  吧H8换了一般会好  最近修了3  4个都是H8的问题 呵呵 似乎这些机器是约好了一起坏的

网友:
楼上的在哪儿修本子,生意一定很好吧,向你学习。

网友:
都有可能吧,这种机子最麻烦~

网友:
LZ用的是何等档次的BGA做的桥啊,这种双核机主板好像是无铅的。用测试卡跑跑看,我估计多是虚焊问题,北桥绝大可能虚焊显卡也有可能,所以,要排除这两种可能可是要考验我们做BGA的技术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坛子里的同行互相分享一下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