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EC E660 图纸(LE4N VA.4.PDF)

楼主(2008-09-17):
以前有帖子“NEC E660不上电的检修步骤(思路) ”,有人跟贴发过NEC E660的图纸(LE4N VA.4.PDF),但现在这个帖子找不到了。现在迫切需要查这个图纸,哪位兄台帮帮忙再发一下。或者直接发给小弟信箱里flyboyflyz@yahoo.com.cn。万分感谢了。

网友:
NEC E660 LE4N VA.4.pdf

NEC E660 LE4N VA.4.pdf

NEC E660 LE4N VA.4.pdf

网友:
万分感谢“计将安出”前辈

万分感谢“计将安出”前辈 ,图纸已经收到。因为在我这有几块这种板子,以前的工程师修过,故障是有的不跑信号,有的是内存报警,都被认定是北桥问题,但是几个板子都用全新的北桥做过,故障还是没解决。所以我想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问题。

网友(2008-11-14):
E660的机子我修过N多台了,几乎都是开机点不亮,电容短路击穿是通病,我采取的办法是所有19V的滤波电容全换,因为我分析是工厂用料的问题,还遇到过一台跑82,换北桥还是82不过,最后刷BIOSOK了。总之,我认为这款机子虽毛病多,但修复率还是很高的。
很感谢计将安出兄的图纸,以后能更详细的研究一下E660了。

网友(2009-02-16):
我的NEC VY10F(国内型号S820)也是19V滤波电容短路击穿。

网友(2009-08-19):
感谢老计的图.五分外搞定送修的NEC E660,C487短路.

网友:
问下版主。。有什么软件打开啊。。。? 我下了打不开啊。。

网友(2009-10-22):
$$$       我我怎么总是没有声音呀

网友:
我修的怎么总是没有声音呀

网友:
我刚刚下了一个,你看看是不是??

NEC E660 LE4N VA[1].4.pdf

网友:
这找这图纸,谢谢分享

网友(2010-02-03):
谢谢计将安出,我也正修一台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的机器

网友:
再问下计将安出前辈,还有没有声卡板电路图

网友:
谢谢了。这个电路图正是我现在需要的。

网友:
非常感谢,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