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OC代工的板子怪病

楼主(2008-09-17):
一台AOC代工的17纯平显示器,因市电突变为380V损坏,电源厚膜为STRG5643,电容C907爆浆,换后出现黄灯闪,电源不起振,测厚膜4脚供电在9V和18V之间跳动,左右,同时开关电源反复起振,次级输出电压很低,伴随开关变压器起振时有时无。换G5643无效,测周边电路二极管和三及管正常。电阻也正常,不知哪里的问题,求教了,电源图纸如下

网友:
后级电路也有可能出问题了呀。

网友:
把后级断开,如果涛声依旧把电源部分的稳压二极管换掉。修过很多软激穿的。

网友:
电容爆浆的机子,要看板子上有无浆液,有的话先用清洗剂或酒精洗干净,不然会漏电引起各种故障

网友:
用假负载先确定是电源还是负载的故障。

网友:
IC902换了试试.及查一下相关电路

网友:
试换IC902(光耦)

网友:
换了IC902故障依旧

网友:
首先要确定300v电压有没有正常,然后测量后级的电路有没有短路器件,再下来就是依次断开后级检测电压是否恢复正常,还没有的话就是电源部分故障了,这种机子碰到380v电压后一般会爆电容、烧前级整流管和后级整流管、电源前级部分稳压管、还有些会烧行管或高压包(我碰到过一个单位五台都烧高压包的),你自己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