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满屏密集的横条从何入手(带拍的画面)

楼主(2008-09-17):
金长城1772ED的CRT显示器,故障无电源,换了电源块,正常了,图象就是这个样子,无从入手,求助

网友:
插入一条  本机在联机状态 OSD菜单显示正常,把信号线拔掉,没有出现无信号的显示框,而是白屏

网友:
是不是应该查一下视放通道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的,仔细查一下,视放板电路。可能存在虚焊或元器件有所不良。

网友:
查过了,没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频同步过来的那一路检查一下。注意二极管如果用二极管档测量正常请用电阻档与正常对比阻值。

网友:
本来就是电源的问题 你认为电源和视放同时出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机器点亮了就确信电源部分修好了?难道这个现象就不是电源干扰?你换了电源块 可是你分析了电源块坏掉的原因了吗?可能是雷击也可能是市电过高也可能是其他什么原因 你分析了吗?你仔细询问过客户了吗?
经验固然重要, 但是我认为静下心来认真分析、整理思路,要比你在网上发帖等待别人的回复来得更快,更能迅速的解决问题。

网友:
这是场的问题,是消振电容不良造成的

网友(2010-08-14):
是场的问题换那个224之类的电容就可以,一般场块会很烫

网友:
场输出的消振电容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