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1000C的机器家电不亮,,,

楼主(2008-09-17):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家电不亮,电压都出来了,也能跑代码。。但是代码跳动的很快,根本看不清楚的来回条,,真的搞不清楚是什么故障 ,,,去掉内存后,跑E0,是稳定不条的,,,
那位高手修过这个故障,给指教下,谢谢了!~
不清楚

网友:
e0已经跑信号了,但检内存,想知道下步跑到哪还得说详细点

网友:
上贴没写好,E0跑信号了,但没检内存,还得说详细点才能知道跑到哪了比如跑码看不清可以结合一下电流

网友:
我是真的看不太清楚啊,
跳吗黑快的,好像是6几的来回跳,真郁闷,,

网友:
电流跑多少啊?看电流也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跑到0.5A左右就不动了,

网友:
0。5A还没跑到内存,要0。7几才能看到正确的代码

网友:
补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就会好

网友:
跟到0.05查看CPU供电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