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PE主板不能触发,南桥都换了555555555

楼主(2008-09-17):
一块845PE主板不能触发,南桥都换了555555555
强上电,内核有1.74V  内存供电有2。6V
AGP供电有1。5V
南桥有1。5V

没有强上电时,POWER ON 有5V 电压,CMOS跳线上有3V的电压,现在就是不能触发,
I/O 是W83627F-AW 我给他换成了W83627HF-AW 也不行,
南桥是82801BA 我也给他换了,( 第一次做南桥搞了一个多小时,做得还是可以的,但也不能触发)
POWER ON的5V这根线没有跑出什么东西来呀,怎么修呀???

没修了,拿走了, 练了一下,南桥,制作还是有点儿收获的,

网友:
晶体和谐振电容都换过了

网友:
不知道,请高手解答。

网友:
有没有查5V是哪里供点啊.  可能就是一个三极管或门电路的问题.

网友:
紫色的,出来就遇到一只三级管,贴片的,样子像1117的,右边是5V进去的,中间是3.3V ,左边是2V这条线路,不会跑,
绿线的线路,5V 出来,跑到二个104 的三级管,这里,我就测了二个三级管,拆了下来,量了,都是NPN的,没有坏,安了回去,想跑一下线路,可是当场,晕倒了 (线都跑丢了,)

网友:
W83627F-AW是低电平触发不能 换成W83627HF-AW高电平触发

网友:
IO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楼主,你用什么BGA啊,可否提供一点线索啊。。。哈哈

网友:
学习 学习  向大哥们学习

网友:
主要查IO和门电路

网友:
不能出发应该重点检查io,换南桥不大妥

网友:
回复 网友A:

83627F  可以用HF代替的.我换过!

回楼主,你的板,应该先查南桥工作条件,不过看你的维修过程已经换了的.呵呵
然后跑一下开关的线路,看是否连接到IO 68脚,如果是,请继续看
检查68脚在触发的瞬间是否有个0-3.3-0的跳变过程,
再看67脚是否在触发的瞬间有个3.3-0-3.3的跳变过程,
再看73脚是否有持续的3.3V
再看72脚是否有个5-0V的持续低电平..

如果触发开关,IO 68脚没有高电平触发,就是开关到IO线路有问题
如果68有跳变,而67始终为3.3,那就是IO坏了.如果67始终为0V或者很低的电压,那就把IO的67脚挑起来,再看焊盘上是否有3.3以此判断问题到底出在哪一边!
如果73无动作,一般为南桥问题,或者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也有的73脚对地短路哦~~
如果68,67  73都正常了72不触发,就换IO
如果72有5--0 的变化,绿线不拉低.就要跑线路 了..一般是从绿线开始跑哦,慢慢沿着线路跑。...
问题一般很好解决的!希望你能解决

网友:
靠    月饼  高级维修员
  真是太牛了      拜你做大哥好了

网友:
欢迎来老孙的实体店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