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显示器屏幕“发抖”………

楼主(2008-09-17):
自用的DELL显示器,Trinitron系列的。分辨率是1024*768。刷新率为85Hz。但感觉屏幕老是抖动。不象是刷新率低屏幕闪烁过多的感觉。就象是整个画面在发抖一样,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啊?
显示器
求助
DELL

网友:
用的是什么显卡?A卡还是N卡?
如果是A卡的话建议换片N卡试下.
A卡驱动写得不好是出了名的.
周边有无大磁场也检查下.

网友:
回楼上的,用的是9550显卡,A卡还是N卡不太记得了.似乎是A卡.周围无磁场,音箱什么都没有,就发抖~!郁闷!

网友(2009-08-02):
换大电容
换数据线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