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F4N插显卡不过内存

楼主(2008-09-17):
不插显卡可以走完代码,插上后走C1、44循环,测内存个测试点电压正常。都无语了,显卡换过,内存换过。
下一步怎么办啊?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桥空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确定?我也知道NF4芯片组空焊是通病,但我想有个步骤,去确定它。
能不能指点下?

网友:
不知道,请高手解答。

网友B(2008-12-31):
我手上这块技嘉GA-K8NE同样故障,插上显卡测试卡跑码后卡在C1 不过内存,拨了显卡能跑下去,接PCI显卡有显示,BIOS选PCI显卡优先,同时插上PCI-E和PCI显卡,也是一样故障,桥拆下重植球还是老故障,问题看来不是桥,有没有人能解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这块技嘉GA-K8NE同样故障,插上显卡测试卡跑码后卡在C1 不过内存,拨了显卡能跑下去,接PCI显卡有显示,BIOS选PCI显卡优先,同时插上PCI-E和PCI显卡,也是一样故障,桥拆下重植球还是老故障,问题看来不是桥, ...

我这也有你这一模一样的情况,但我还没做桥,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本人有一块与楼主一样的主板,故障现象一样,确实是如飞翔大哥所说桥虚焊,加焊后故障排除!!!

网友:
我的NF4也修了四次了,每次都是热了点点就不行,症状就是上了显卡不过内存。加焊就好了。
加焊了不好的估计是断线了吧。量一下。
NF4确实烫啊,我现在把显卡的散热片装上去用的才勉强算有点效果。

回7楼的: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NF4的发热量大引起的。
而虚焊会引起这样的症状的原因是PCI-E接口支持显卡分配物理内存(这就是为什么显卡有TC512M一说,就是显卡在拉内存的容量),这样的话 开机时系统会把物理内存和显卡通道打开以方便显卡调用物理内存,桥虚焊后显存与内存的交流出现故障,就把内存卡住了。

网友:
我一直以为什么TC512M  HM512M那是骗人的东西,原来是真的,谢谢了!

网友:
如果加焊桥不行的,刷下BIOS和换一个IO问题应该能解决...这问题的主板我修过很多都是BIOS和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