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90-M7 SE 映泰主板 不触发,修成了不开机

楼主(2008-09-17):
P4M890-M7 SE 映泰主板,
775 结构 VIA P4M890 / VT8237A
送修时是不能触发,目测南桥附近好多电容,电阻碎了,一个一个,补了回去,电容,我是看他体积的,电阻,我是根据附近的电阻来补的,因为电阻上面,没有数字标,(瞎补了几个)
没想到可以触发了,但是代码跳到25就不往下跑了,
小啦叭也不叫,也不报警,键盘灯也不闪,
我怎么查呀??
内核有1.34V
内存电压有1。94V
芯片组有1。33V

BIOS写过了,无用,

放器了,件小得吓死人,也没数字显示在件上,也没补成功,算了

网友:
估计还是阻值 不一样造成信号阻塞吧!!!!!

网友:
那怎么办呀?我把电阻都改成保险,试试

网友:
找个一样的板子看看吧,因为你不知道阻值,不能乱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才真叫蛮干! ,要自己动手维修,还得补点课————器件认识,作用,电路基本知识吧,

网友:
找一样的板子看看吧,乱搞肯定不行的

网友:
放器了,明天上午,叫电脑公司来拿回去,没办法,找不到一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