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重新开机无法显示.

楼主(2008-09-17):
HPC,型号:17690SD(N)

问题是,我打开电脑,显示器无法显示.估计等电脑进入桌面时,关闭显示器,然后打开就好了.

如果开了一段时间后,我重新启动电脑,然后显示器又无法打开.等电脑打开一段时间(大概到滚动条的时候)关闭显示器,打开显示器又可以显示器..

总归就是说,就是开机没有画面.等进入系统之后,然后先关显示器,然后开显示器.就好了.

有人能教我一下这该怎么解决吗?

网友:
分辨率问题,你换下680X480估计就黑屏了,换下数据试试

网友:
换数据线可以吗?
我手有台联想lLXH--P769F2故障是:开主机要等进入到桌面才显示出来,图像正常。但是一打游戏就黑屏。                   请问换数据线真的有用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你说的问题是一样的,实在找不到数据,就那样给客户用了。

网友:
怎么没人说一下呢?大家都这么爱潜吗?
不一定非要知道才说呀!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黑屏加死机可能是现卡有条件可以把现卡加热一下如果[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