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T41 机器点不亮

楼主(2008-09-17):
我现在手里有台T41机器开机跑C0 电流跑0.54 ,不跑码,我测电压发现CPU供电只有0.92V,正常机器是1.4V电压,请问我现在该任何下手维修,另外请教CPU供电不正常会有那些地方引起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小弟深表感谢
cpu
cpu供电
点不亮

网友:
先检修CPU供电模块!!!!!!!!!!

网友:
手压NB看电流能不能起来,上假负载打阻值确定桥有没问题。

网友:
我没有假负债,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没啊

网友:
我现在手里又有一台T43也是这个问题,机器是摔过的,现在屏也碎了,主板加电不跑码,电流跑1.32,请问是那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