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7):
联想F40A更换主板后
出现了新故障
就是没声音 音频模块和主板是分开的 跟台机前置音频差比多
现在的问题就是 插上耳机 系统显示耳机已拔出 耳机和本子都有声音
拔出耳机 系统显示耳机已插上 没有声音
拔掉前置模块 就有声音了 。。。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求解。。。
主板故障
没有声音

网友:
耳机音箱切换部分有问题。换的板子找上家继续换。

网友:
先软后硬,你把系统重新安装一下最好!!!!!

网友:
从新下个驱动吧,

网友:
谢谢提醒我有一台f40a也要换主板
谢谢提醒我有一台f40a也要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