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故障,

楼主(2008-09-17):
IBMT40原先故障为,开机正常,玩泡泡堂时会出现一块黑一块黑的情况,挪动机器有时会出现黑屏的情况,这是典型的显卡情况,于是拆机,显卡加焊,冷却后通上电,靠,晕倒,没有随机电流,我倒,测3M 5M 不出,测得3M的电感阻值偏低只有十几,来个轻微短路,测MAX1631周边电路,正常,最后换TB62501,3M电厂阻值上来,红笔接电感阻值测得为929,黑表接电厂测得为92应该正常,还是不出3M 5M,查MAX1631,7PIN,28PIN  23PIN 9PIN 均无电压,22PIN 15.52V   TB 34PIN 15.52  37PIN 39PIN 没电压,57PIN 15.52V, PMH4没供电,高手门出来讨论下,

网友:
估计是显卡加焊短路了 你取下显卡BGA在测下阻值 如能恢复正常 则重做显卡BGA 或者更换即可

网友:
显卡重做了,确定显卡做好,换了TB后电感正常了,我说过了,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感觉你的tb没有换好,tb的3vSW电压没有出来.查下tb的59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