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这两个颗粒可以代换吗

楼主(2008-09-17):
HY5DU561622CT-5和HY5D561622AT-H可以互换吗?

网友:
可以的 只是后面的尾缀名不同 那是代表工作频率的

网友:
可以的!5616对了就可以代换

网友:
谢谢各位,我换试一下,

网友:
能点亮,但是是频率不一样,要是再使用时有可能死机蓝屏

网友:
可以用的,只要容量和位宽一样就基本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