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左右ATX电源PFC滤波电感器全是假的。。。

楼主(2008-09-17):
一连检测了好几只电源(富士康机箱原装劲驰电源、达硕、百盛、恒力源、多彩),PFC滤波电感器全是假的,不是铁壳内部直接短接,就是板子上用一根线直接短接,滤波电感铁壳内全是纸包的,唉,真是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啊。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工厂弄虚作假的事情太多了。

网友:
淘宝上有50元一个的电源卖,买来搞维修还可以!
便宜货一般的电路板是用纸来印刷的,就是象节能灯里面的电路板一样,维修时比较麻烦

网友A:
奶粉都能造假,更不用说这种不是人吃的东西了.你所说的几个牌子有的根本没听说过,
有的基本上是牌子很响,比如富士康,多彩,但做的东西实在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奶粉都能造假,更不用说这种不是人吃的东西了.你所说的几个牌子有的根本没听说过,
有的基本上是牌子很响,比如富士康,多彩,但做的东西实在太差了.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连吃的东西都做假了。用的就更不用说了。唉。。看来还是外国的实在啊。

网友:
是不是那个大铁砣子,还蛮重的。

网友:
很正常,整个情况多年前就已经报道过了

网友:
大电容的壳子,里面是个小容量的电容,什么都想的到,造假的太厉害了!

网友:
ATX电源PFC滤波对我们没什么意义。

网友:
见怪不怪了。。。。。。。。。。。。。。。

网友(2008-11-11):
唉,就是,没看到过真的!今天一个多彩的我打开看了,假的,不过这种电源我卖了好多哟.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假的太多,我现在用做的就是假的,凑合

网友:
只要辅助开关管功率够的话,后面输出的功率电感好的话就能用,那个东西不用也一样

网友:
我前些天修过一个技展 迅雷350 那个pfc是在,但电路板上它的两根线连一块了,风扇噪音 嗷嗷的

网友:
真的帮供电部门省电,假的帮自己省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就看自己的价值观了! 还得是航嘉、长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就看自己的价值观了! 还得是航嘉、长城.......

王大修 -1 恶意灌水,基地严禁灌水,警告一次

网友:
我修到一只多彩的电源,就是板子上用一根线直接短接,我测了一下PFC滤波电感器竟然是开路的,看来只是为了增加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