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15的怪问题

楼主(2008-09-17):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过内存..现象是开机跑码卡C1..有点想过又不过不了的感觉像在循环..因为在到C1的时候码自动灭一下然后又是C1..GA的815.在电压正常下我刷了个BIOS..现在可以显示了..但键盘不能用..测5V有..就把8脚电感吹了和换了820R..现在键盘可以用了,,进系统..谁知鼠标不能用,,关机加焊了下820和472..这下键盘不能用了..但鼠标又能用了 ..就连那个小电容都换了...电感也换了个好的上去了还是不行..虽然客户买了个USB键盘拿回去了..但我还想知道为什么键盘鼠标只能用一个..另一个原来也可以用的...这种事碰到好几次了一直不明白..请老师门给我说下..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错误什么的

网友:
老师都跑那里去了 ...没个来回答下..自己顶上去,别给沉了就看不见了

网友:
IO有没有问题先.去掉小电容组然后再试

网友:
要是我遇到类似问题 首先怀疑io
ps:老师是要请教的 不是随叫随到的随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