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带阻三极管代换(已解决)

楼主(2008-09-17):
手里有台在别处未修上的AOC 7KLRM9 B798 显示器 电源部分损坏,STR G9656D炸裂,ZD901稳压管击穿,R911  R909  烧断外观看不出阻值,  Q905坏 型号为A1A4M K337E  查询是带阻NPN三极管,可用RN1202.2SC3402.DTC114ESA直接替换  跑遍当地电子元件市场,没有买到同型号和可以代换的三极管
等效电路图为下
查DataSheet资料两个电阻为10K欧  不知道可以用普通的三极管外接两个电阻代换不
代换图片如下

网友:
自己DIY一个吧,只要三极管参数合适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RN1202     R1:10K       R2:10k    三极管用2C1815带换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另把RN1202.DTC114ESADataSheet资料传上来,以便其他朋友代换 看到网上很多朋友找这个图纸,另希望如果有朋友有这个图纸上传共享下

网友:
可以的,但还要注要这个2SC1815的放大倍数要高的为好,我就遇到过代换DC114E时,由于2SC1815 B值低而不成功的例子,后来换了个高B值的才成功.记得当时我代换时用的R1、R2都是4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