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2008-09-17):
客户拿来一个显示器,三星911n,他说玩着玩着就这样了,我有点不相信,我给大家们看看,
[
]
三星

网友:
中毒了吧,想象不出还能由什么引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晶屏坏了。主要是漏气造成。故障是开始一点点,然后慢慢扩大。

网友:
可以修吗,是不是水插的太厉害了引起的

网友:
看那样修不好啦,月全食,挺壮观

网友:
是屏的问题了,温度高了,热胀开了,不好修了

网友:
2个黑太阳
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次,
旁边有个乒乓球台,据说一次把球打到上面就出个太阳了。

网友:
你换去别的主机上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了,屏坏了还换主机有什么用??

网友:
哈哈,都是楼主的桌面惹得祸,那么一个大水坑。

网友:
不是人为的?同意是病毒引起的!

网友:
很明显的是屏坏了。。。。

网友:
呵呵!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哦!还以为就是桌面呢!

网友:
呵呵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
蛮牛的··

网友C:
随便搞个墙纸出来,就说是屏有问题。请大家分析一下,如果屏撞过或者碰过,有撞得那么漂亮的吗:撞得这么完美吗?还像个太阳??如果是自然坏成这样子的,就更难想像出来了。请饶恕我这个见识短浅的过路人,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同志们啊,眼睛睁大点好不好?楼主说了,客户拿来的,什么叫“拿来”的?就是拿到楼主店里的是不是?就是因为客户在家里出现这个问题才拿到楼主店里来修的,难道这个客户用的桌面跟楼主店里用的桌面一样?这么巧????连个桌面都看不出来或是说自己电脑设置了什么桌面都不知道还干维修?你们这样看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D:
见的故障少没关系。多看看其他有经验的回复。

网友:
三星的屏坏的就是多,用通用板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有这么规则的黑斑确实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