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电容代换的问题

楼主(2008-09-17):
一块ms-6566e主板,开机过一会就黑屏,观察主板发现cpu附近有5个6.3v 2200uf的电容鼓包了,用的是10v 2200uf得带换的。现在竟然点不亮了,难道我的代换不行么?请指导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查一下其他电路

网友:
这个和电容无关,检查供电吧
mos 、芯片

网友:
只要你的电容 极性没有装反(比如华硕的标识和安装 正好和普通板是相反的)

那就看看 CPU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2009-03-30):
电容鼓了就先换掉,换个电压一样的容量可大点的试试,电容电压不一样它的工作也不一样

网友:
有没有把走线搞断掉啊   查查看诶

网友:
把主板搞坏了吧, 用力过大了,

网友:
不是电容不能代换 ,可能是所换电容不行 ,或换过程中搞掉什么了 。

网友:
注意显卡,如果不是agp4x8x的 ,有时候不开机,
有的看起来是4x,也不能开机。最好找个8x的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问题  如果你没装错的话 查查线路

网友:
换电容又给还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