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管脚氧化怎么处理?

楼主(2008-09-17):
全部变成紫黑色,要不要处理?
七喜H72F,原高压包巨响一声,后换包,绿灯亮,有高压,但灯丝不亮。
34脚灯丝电阻5欧,插出管座测尾板,灯丝电压6伏,但灯丝就是不亮
显示器

网友:
建议换管坐试一试

网友:
找不到合适的管座,清洗后再装上,发现G1电压为-160V,看来电路也有问题。

网友:
紫色,不出理也能OK。测灯丝脚与地有无短路。管座可以换插针。

网友:
6伏的灯丝电压会不会看不到灯丝不亮呢?这个是LG飞利浦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