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手区没找到的主板故障

楼主(2008-09-17):
有一块点不亮的杂牌主板~~北桥845 南桥82801BA 独立AGP显卡。拿来练手,一边瞅着论坛,一边上假负载照葫芦画瓢量电压,刚开始量着AGP和PCI+12V和+5V电压有点高~~然后不知道是碰到什么了~~~主板突然断电。
再触发的时候就是风扇转2秒就停~~~~本来放弃了,拿下假负载,准备关电源,结果我忘了电源已经关了~~一按开关,只接了电源线的主板通电了~~电源风扇还是只转2秒就停。
然后什么也没有的主板上一通电风扇就转~~2秒就停~~要触发好几次才能再次通电~~~
在新手区翻了好几遍没找到~~~~~~~
给在下说说~怎么回事啊???

网友:
说明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可能是你用表笔量的时候不小心触碰了某管脚 导致短路~
以后用表笔量东西  一定要小心~ 可以吧表笔改成细尖头

网友:
板子上有短路  先测量下 12V   5V   3.3V 对地短路不   然后把那个小的 4针插头拔下 看看还断电不

网友:
风扇能转一下就不转了。说明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你先把四脚供电拔下来。然后再开机。如果风扇都转。那就是CPU供电部份短路啦 。

网友:
应该是CPU烧了~换个CPU试试,我曾经遇到过和你这个问题一模一样...在把板卡之间看看有没有电容爆浆!有的全换!应该就能开机了,若不能开机的话,在换个IO,如果此时能开机的情况下,出现黑屏不显示的情况下你把AGP的两个MOS管给换了,现在好多厂家偷空间料,做的全是小额的MOS管!

网友:
应该是南桥短路了~~~别的地方没动过~~~南桥加焊过好几次~~
南桥是82801BA   小南桥  不知道测那几个点能确定短路~~~
这种小南桥跟ICH4测量点应该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