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P4T880总线供电低求助

楼主(2008-09-17):
故障现象:开机跑FF测CPU   内存    显卡供电正常 总线供电1.77   VIA 8237的桥正常应为2.5V此管型号是15N03用3055代换后故障依旧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查G极控制端,若是324或者358控制的,还要查基准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G级所连的LM324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再找下324的基准电压输入端,测电压是不是正常?不正常的话往前跑线路找基准电压源43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