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买个锡炉,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09-17):
小弟想买个锡炉,请教个问题!!用锡炉要用多少斤的锡啊,我自己有无铅的焊锡丝能用吧
谢谢??
焊锡丝

网友:
没法一概而论,要看你买的锡炉有多大喽,通常卖家都知道的,买的时候问问卖家就知道了

网友:
我添加了一个BGA机,正好有一个科力隆600W要出售,15厘米长,10厘米宽,60高,要放18斤锡,还有800-1200W的容量更大,你说的无铅的焊当然最好的锡了只是成本高得多,一般用含锡63的锡条就可以了,要的话可以联系我13517499186。QQ99685168

网友:
我只有一公斤无铅的焊锡丝您看我应该用什么样的锡炉 啊

网友:
呵呵, 暂时还没有这样的锡炉

网友:
最少需要多少锡才可以用锡炉啊老大

网友:
我也有一个,没有怎么用过,,,,放了十几斤.我也可以给你看看...没有用过.

网友(2008-11-09):
我有个锡炉250X150X50的 ,要用16公斤左右的锡,好锡条要25--30元一根,一根7两半左右,你要的 锡炉多大,你可以算算了 ,呵呵

网友:
锡炉用锡量都比较大,没有太少的,具体要看锡炉尺寸而定,用无铅锡,焊接效果不好,不过符合环保标准!世界上都提倡用!

网友(2009-02-03):
科力隆600W我有一个面积没来及看跟咱网上有个帖子里面一样的,40块的好锡条抗氧化的用了15根我多买一根备用共买了16根,你算算我花了多少。

网友:
锡炉那是烧钱的 。哈哈

网友:
锡炉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用的

网友:
一个点炉子,一个铁框架,四块铁板,就可以换大部分插槽

网友:
锡炉用锡要用很多锡、、、现在的锡便宜一点了但算起来还是很贵。不和算了。还不如把买炉的钱和买锡的钱去买一台BGA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