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 ULTRA-C主板故障

楼主(2008-09-17):
V星845 ULTRA-C主板,开机黑屏,插诊断卡,显示B8,经清除BIOS开机正常,但稍微一改BIOS,又恢复原样,依旧停在b8不动。
黑屏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CPU底座虚焊引起的
一般都是CPU底座虚焊引起的

网友:
这个就是MS-6566,论坛上关于这个板子的问题讨论很多。用“6566”搜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