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 6566 电源IC

楼主(2008-09-17):
有一客户机是七彩虹主板(945GC),开机上电不到1分钟自动断电,量CPU供电1。5V左右,随之电压消失,更换电源IC后能开机进coms,关机重启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cpu
cpu供电

网友:
你刚开始说的开机上电不到1分钟后断电,应该是没有VCORE引起的。
更换IC后能进入COMS,能进系统么?
关机重启后,故障依旧是哪个故障?
看的头晕。

网友:
重新更换电源IC,故障消失,谢谢管理员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