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01GB的供电是多少呀(问题解决)

楼主(2008-09-17):
映泰945主板。
82801GB我在这个的旁边测到一组0.7V,1.8V的,请问这个0.7V的是正常的吗?COM管都没问题,IC RT9214换过

问题出在场管输入的电源的电容坏了。更换就好了。现在的电压是1.5v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1.5V是由内存供电的1.8V转出来的。

网友:
谢谢,嗯看图纸就是应该有1.05V的,只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