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给雷打了,开关管两字母模糊,求助型号

楼主(2008-09-17):
朋友的电脑给雷打了,主板显卡ADSL拿出去修都给换了二手的,显示器是瀚视奇19寸液晶,我们乡下的
电脑维修
点都不修。我就拿回家看看
电源,高压板和驱动三个部分是一体的
电源部分LD7575炸了一个缺口
一个开关管炸了一个小洞
型号:***70BF(第一列)
14251(第二列)
还有次级电源一个三个脚的整流的管子我拆了测了一下击穿了,给我弄丢了 不知道什么型号了
我想在网上买了零件给朋友试着修一下,想请教下,那个开关管和整流那管子用什么型号代替
还有那个开关管的S级一路是一个电阻接地,一路是经电阻到LD7575的反馈脚,
我想问下那个反馈脚通过三个串联的电阻接到电源整流出来的300+是用来做什么的 啊
除了LD7575。开关管,次级整流管坏了,还有就是D级上吸收峰值的三个小东西好像都黑掉了,其他东西还好
我不是修电脑的所以问题可以很。。。大家不要见笑
开关管是不是只要耐压和电流和开启速度差不多就可以通用啊
请大家给我个维修的 思路和合适的零件
电脑维修

网友:
整流管是肖特基的,一般用20A/60V的就可以了.
现在的开关管基本都是用的MOS管,10A/600V够了.
具体的自己去选了.
再安装新的器件之前还要好好检查一下电路,连输出端的整流管都击穿了?那问题应该很大的哦.
对了,肖特基的内阻本来就很小的,就几十到一百多欧姆.
祝你早点修好.

网友:
谢谢车神,修好了给大家好消息

网友:
开关管穿了,可能会伴随着电源芯片也出问题,多查查吧,别换上去又烧了哟。

网友:
把LD7575PS 和开管关都换了。开关管用7N60B,保准行。用吧。我试过了,次级的管有很多,你就用二个二级管做一个吧。用31DF就行。
照着下载的图纸修吧。
[
]

网友:
LD7575 是直接用。300V串几个电阻,给芯片最初的起动电压的

网友:
还有。开关管,S极连接的对地电阻必须换。

网友:
还是先用个辅助电源上机试试,主板和屏没什么问题再修电源,不然............楼主是新手吧,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