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有问题,会不会引起CPU供电问题呢???

楼主(2008-09-17):
IO有问题,会不会引起CPU供电问题呢???未换IO前,CPU核心电压,换IO后什么电压也没有了。
I/O型号:IT8712F-A ,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换,望高手们指一点迷津,因手头上没有这个型号的IO。好像有IT8705F和IT8708F-A什么的就有。。可不可以代换呢???望中。。[/
color]

网友:
IT8705F和IT8708F-A不能代换,置于用什么代换我也不知道。最好是相同型号替换

网友:
不能换,,那就等死吧,,,谢, 谢楼上的。。哎。。电子东西怎么这么复杂啊

网友:
io有问题是会引起CPU供电的。
8712 8705 8708三者都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IO有问题,会引起CPU供电问题。

网友A:
8712 (带开机功能)
8705 8708(不带开机功能)三者都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712 (带开机功能)
8705 8708(不带开机功能)三者都是不能代换的

李小双兄弟,,真是对IO也研究啊。。。佩服。。。

网友:
8712和8702能代换,  但你那8712不能是技嘉板上的

网友:
技嘉的8712是专用的,不能用其它主板上的8712代换!

网友:
IO不良会影响主IC上的VID对地值不一样,造成VID信号不正常,从而输出VCORE不正常。

网友:
IT8702F-A 可以代

网友B:
咱论坛TAOBAO店里有卖~~
别买带GB的,那是技嘉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论坛TAOBAO店里有卖~~
别买带GB的,那是技嘉专用

是的,我查了说明,带G的是技嘉专用的。。呵呵。。都是牛人啊。。总有一天,我会成为马人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