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787N(与EMC787机芯一样)功能调节正常.菜单不出

楼主(2008-09-17):
该机原故障为视放板缺色.补焊后颜色正常.菜单不出.但功能是可以调节的.(补焊过程没出现短路,非常小心的) 擦EPROM 不行,怀疑色处理有问题把IC TDA9210 更换后.故障依旧.测 BNK 4.6V /CLP 0.5V /SCL 5V / SPA 3V /.有那位同行.有过这样的经验.同讨论一下.
Pro

网友:
我师傅以前修到过一台,他说的是"资料坏了,不要那个也可以,只要图像正常给他调好就行了"
如果有那位高手请刺教一下

网友:
你检查一下面板的调节开关,量一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补焊之前有没有菜单,OSD芯片坏的可能性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