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怪事了啊

楼主(2008-09-17):
A7N8X-X 用户就换了一下显卡就显示器不显示了,但是能听见进XP的声音,就是屏幕不显示,换了显卡还是老样子,诊断卡,正常走码由00到FF,请问老大这个示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
显示器和显卡接口有问题,或显示器与显卡接口不兼容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你看是不是你显示器坏了 和显卡坏了  你把显示器拿在其他主机上去看能不能显示呀 能的话那就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换显卡不显示那就是显卡问题或与该主板不兼容。还用得着猜?!

网友:
显卡人家都已经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我换了都两张显卡了啊还是不行啊呵呵
遇到大难题了啊等待老大们出来帮忙啊谢谢上面所有老大的回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坏了,是不可能听见进XP的声音的啊

网友:
显示器换过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lol :lol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没说有无自检显卡时的报警声啊。是“嘟”一声后隔一段时间就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啦?
        换的两张显卡换平台试了吗?若正常,恭喜你,给显示器换个接头或换根VGA信号线!
        其实,我很赞同#2的观点,相当于“忘记接VGA信号线”

网友:
有的显卡带两个vga插口,你可能差错了,换下试试

网友:
你的显卡 没接地  请把接地的连上

不然会出现花屏  不显示等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大显示器换了两台了都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可能啊VGA没有插好会显示没有信号输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显卡的挡板就是接地用的啊装在机箱里面的应该算接地了啊

网友:
DOS下显示吗,还是快进系统的时候不显了

网友:
看看信号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xp都可以进啊能听见声音就是不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扔了吧
显卡也换了,显示器也换了,线也接了,还听到了进XP的声音,就是屏幕不显示,那开机时自检画面也不显示吗?如果是的话我建议你扔掉,如果不是,那就是屏幕分辨率和刷新率问题。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