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长城300p4的设想,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08-09-17):
我有个长城300p4 pfc的辅助电源烧坏了,连变压器都烧坏了。5vsb准备接个5v的手机充电器算了,但是tl494的供电不知道如何解决。能不能用个大阻值的电阻(100k)接到300v直流的分压电阻之间,然后连到tl494的12脚?附上局部电路图。理论上说电流这么小应该不会烧毁tl494,但不知道会否对过流、过压保护造成影响?请各位师傅给点意见。

网友:
你的思路不对,找个坏电源改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x2.03要求的5vsb能够提供0.72A的电流就够了,如果是远程唤醒需要更大的电流,一般主板不太挑剔的话0.5A左右应该够了。也甚少人玩远程唤醒。我手头上有其他坏的atx电源,辅助电源没有坏,但变压器的尺寸、参数不同,改造麻烦。AT电源的tl494初始供电也不是辅助电源提供的,我想从中找点思路。而且我提出的这种改造费用很少,0.5A手机充电器3元,电阻都是从坏电源上拆的。

网友:
你这样接300V的那你原来的冷地就变成了热地了,会威胁到主板的

网友:
地不一样,电过不去。

网友:
其实我也是担心高压直流电直接流到输出端去,所以想用一个大电阻减少电流。100k电阻过的电流是1.5ma左右,这样损坏设备的几率大不大?

网友:
楼主,是不是喝了三鹿奶粉,100k的电阻相对于300v的交流脉动来说,灭掉你10次还有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