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电容表,但不知道有没有用

楼主(2008-09-17):
有很多电容外观上没什么问题,维修的时候无法判断,所以想买一个,
但我用单位的福禄克的表测试了几个2200UF的电解电容,竟然读出了6000UF的值,而且两块表都是这样,所以让我怀疑如果买了电容表有没有用.

网友:
基本上是无用的.

网友:
我的UT-60H表倒很准。

网友:
很有用,特别是量靠近散热器旁和发热大的管子旁边的电容,遇到的多是电解液干枯容量变小,我用的是福禄克111型万用表,量电容快,用国产万用表也量过慢死了。

网友:
也不能一概而论,我的表是国产的,就不慢!

网友:
大电容没有必要精确测量,有几百微法的误差大多情况下是一样用的.
有关振荡等电路的电容要求倒是很精确,容量一般也很小,用一般的数字表测量就可以了.
另外电容加高电压和加低电压稳定性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有些电容用万用表测正常,但上板子加电后不能正常工作是有的.
总的来说怀疑电容故障还是直接代换法的好.
所以非专业人员本人认为没有必要买一个专门测量电容的仪表.

网友:
是没有必要专门买一个电容表。我们大多数都是用万用表上的电容档测量的。

网友:
一个胜利的电容表就一百多块,相信你干几次活就回本了,又不是上千的东西,平时用的着的就买个吧。我自己现在用胜利的去年买的时候是160左右,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价了。

网友:
测小电容有点用,测电解没必要.

网友:
我的万用表从来没有测过电容,用示波器结合对地阻值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数字表量电容挻管用的呀..
我是用的VICTOR胜利的机子,电容档有20nf~200uf.
VC890D的型号,八十多块,在广西南宁买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本人是业余维修爱好者,很多东西还没有入门,维修中遇到的问题有时候用替换法解决了,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比较科学的来判断问题在哪里,经常修ATX电源,更换输出端的电容,有的是已顶上已鼓起来的,但我用指针表量好象也没什么问题,我的数字的万用表最大只能到20UF,大家也知道输出端的电容一般是几千UF的,有时候换了问题是解决的,但对没鼓起来的总有点不放心,正是出于这目的才想起去买个电容表,本以为应该直接量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正好单位有福禄克的表,就找个几个鼓起来的电容去测一下,没想到2000UF的测出了6000UF,所以让我很困惑,是不是容量那么大基本上是测不准的.所以才发贴询问.

网友:
我的890也带测电容功能,但是小皮法的电容就不方便了,大电解用指针的就行,一般都是没容量了